TK6100i com1口 与三菱FX1N BD232 接线及设置

楼主(2013-12-21):
求TK6100i com1口 与三菱FX1N BD232 接线及设置。
因为TK6100icom3要与其他仪表连接485通讯,所以单独用com1口与三菱FX1N BD232连接 是否是2--3  3--2  5--5
请问如何设置pLC端 参数  和 屏的参数   谢谢了!!

楼主:
已解决问题:(仅供参考)
FX1N设置:专用通讯协议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偶校验  停止位1   RS232     和数检查√  站号1 (对应)  触摸屏设置: com1   9600  E 1   站号 1  ok!!
特别是和数检查 必须是√   站号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