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屏带两个PLC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我现在想用一个屏来带两个PLC,也就是两个PLC通过一个触摸屏来通讯,不知道怎么连接和使用,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请具体,什么型号的屏,什么PLC,是通过一个串口连接,还是通过两个不同的串口进行连接。

楼主:
TK6070IH的屏台达的PLC。两台PLC用RS485并联后在和TK6070IH屏RS485连接

网友:
如果是相同的PLC ,只要在频里添加一个PLC就行了,在屏的地址里标明站号。比如vd 2#1024、 vd 3#1024.就是各个PLC里的值

楼主(2015-03-24):
谢谢。可我这不能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