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数据显示元件做成移动图形元件吗

楼主(2013-12-21):
问一下版主:
问题1、正如题目所示,能像移动图形元件那样,使数值显示元件移动吗
问题2、宏指令里面好像没有类型强制转换的指令,有解决方法吗
问题3、有没有画像EXCEL那样的风格的元件,或者方法,还是只能用直线自己画
问题4、手册上说到资料取样的历史查看可以通过给寄存器赋值来决定看哪一天的历史,但我的不能实现,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
1、数值显示元件不能像移动图形那样移动,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数值显示元件显示在不同的位置。
2、数据类型转换的话,可以直接定义不同的数据类型变量,然后直接进行赋值即可。
3、没有表格的功能,通过画图绘制。
4、首先要有历史取样记录,在资料取样中选择历史记录保存的位置,历史控制地址不要与其他地方有重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的回复,图表我自己用线绘制了,资料取样的历史显示也搞定了,float型转int型也正如你建议的那样实现了。数值显示元件可以根据寄存器的值来决定其位置吗?另外我再补充两个问题,在宏指令里面想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怎么定义,例如我需要在某个宏指令里面定义一个char i,放在macro_main前面,我希望其他指令可以使用这个i的值,怎么办。好像根据视频里说的只要把char i放在macro_main前面就是定义全局变量了,但每次执行宏指令时都会重新初始化,估计他所说的全局变量的意思是对同一个宏指令里的不同函数而言。另外一个问题,自由协议(RS232)的接收有没有像接收中断那样机制,现在只能是一直查询。

网友:
全局变量只能是触摸屏的本机地址LB LW  RW。

自由协议接收数据只能一直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