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密码进入一个页面怎么做?

楼主(2013-12-26):
我的屏里有几个界面,其中参数设置界面需要有密码才能进,我自己研究了好久也没做出来,请教各位噶手该怎么做?就是在一个密码框内输入设定的密码才能进入参数设置页面。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问题么论坛上有啊,例子。自己找找。不要偷懒

网友:
给你个思路,在密码输入那里,选择通知,用通知地址触发宏指令,宏指令思路:读取用户密码->读取输入的数值->两比较,正确跳到相应页,错误跳另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