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点位怎么在威纶通里面表示

楼主(2013-12-27):
版主,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的威纶通软件是EB8000的。手里的屏是TK6102I.我在编辑软件里面需要显示S7-200输入点位的信号。比如S7-200的I0.0
那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属性>里面我是填写I 0.0好呢,还是填写I 00合适。因为我目前实验下来两种方式都有反应的,也许是我哪个地方写错了?
还有S7-200里面表示辅助元件都是M1.1,M1.2这样的表示,威纶通为元件可以有小数点这样的方式表示吗?

网友:
写不写小数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