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3-12-28):
想实现把PLC的寄存器D2000~D2174和D2200~D2374的内容分别存在LW100~LW274里。当LB10=1时,把D2000~D2174的内容存放在LW100~LW274里,当LB=0时,把D2200~D2374的内容存放在LW100~LW274里,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可以不用宏指令来实现,直接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指定好来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选择位触发的方式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