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31):
1
宏指令里面怎么将下列数据一帧发送出去??
SetDataEx(Re_count, "MODBUS RTU", "启动充电", 1)
SetDataEx(Voltage, "MODBUS RTU", "充电电压", 1)
SetDataEx(Current, "MODBUS RTU", "充电安时数", 1)
SetDataEx(KW, "MODBUS RTU", "充电量", 1)

这是接收码  :
000832-Rx:01 10 00 00 00 01 02 00 0A 26 57
000833-Tx:01 10 00 00 00 01 01 C9
000834-Rx:01 10 00 01 00 01 02 01 4D 66 24
000835-Tx:01 10 00 01 00 01 50 09
000836-Rx:01 10 00 02 00 01 02 00 14 A7 BD
000837-Tx:01 10 00 02 00 01 A0 09
000838-Rx:01 10 00 04 00 01 02 00 32 26 01
000839-Tx:01 10 00 04 00 01 40 08

发送与接收都没出错!

网友:
高手没来前,菜鸟先抛个砖
03地址是什么?也写个参数就可以整段写入了吧?

网友:
a[0]=Re_count
a[1]=Voltage
a[2]=Current
a[4]=KW

SetDataEx(a[0], "MODBUS RTU", 4X, 1,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  还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