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通讯校验和错误

楼主(2013-12-31):
MT510上传程序时,显示“checksum error”  ,校验和错误?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确认下通讯线没有弄错,电脑的 2 3 5 三个脚对应触摸屏的 7 8 5 三个脚。

如果还是报错误,将屏幕后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薄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