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0I指示灯

楼主(2014-01-01):
MT6050I和CP1L 别的功能都可以了/现在是要求,PLC的输出点,在人机上要有指示灯显示,直观点。。位状态指示灯地址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啊,

网友:
对应你输出点地址就是了啊

网友:
地址类型选择CIO_Bit,后面的地址例如第一个输出点就写成  100.00  这样的格式。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了,就是这样。谢谢,

网友:
不用小数点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