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s7-300MPI多机多屏通讯设定案例

楼主(2014-01-02):
系统结构图如下:

问题:CP5611卡接口0BA41置OFF时,两台触摸屏与各自PLC通讯中断。0BA41置ON时,两台触摸屏与各自PLC通讯正常,但是CP5611只能与一台PLC通讯。如何解决该问题。急!!!!!!!!!!!
谢谢!

网友:
触摸屏和对应PLC的通讯与你的CP5611应该没有关系。

整个MPI网络的最大站号号码这个参数所有设备都要设置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