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双屏,从屏无法通讯

楼主(2014-01-04):
我使用的是1台PLC与1台MT6070和1台TK6070。TK6070主要作为监视使用,即从屏,MT6070作为主屏。
PLC的2 3 5与MT6070的COM1端的2 3 5进行连接,采用RS232进行通讯
MT6070的COM2端1 2 5与TK6070 1 2 5进行连接
MT6070设置如下:

TK6070设置如下:

上电后,MT6070能与PLC进行正常通讯,但TK6070无法通讯
随后我采用电脑与MT6070进行在线模拟测试,依旧无法读取PLC数据(电脑端口设置没有问题)

麻烦哪位可以帮帮忙,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楼主:
在线等待中……

楼主:
怎么就没人给个答案呢?

网友:
第一 从屏设置错误。   接口类型你肯定设置为RS232了,要将接口类型设置为RS485 2W

第二 接线错误,应该是主屏的 6 9 5 接从屏的 1 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