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TK8070IH和s7200 +CP243-1的通讯怎么设置TASP?

楼主(2014-01-04):
只能联通一台,怎么把6台都连上呢?200以太网向导的TASP的参数设置有无特殊讲究?觉得问题出在屏和200的TASP参数上。

网友:
可以先指定一台HMI添加本机PLC的方式和PLC通讯,其他的通过在程序中添加远端PLC的方式去通讯。

如果所有的触摸屏程序中都添加的是本机PLC的话,注意在PLC程序中的欲连接设备的数量要设置为6.

楼主:
这个搞通了,版主好同志啊

网友:
最后怎么设置的?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
学习下撒,说说看

楼主:
组态成6个服务器,服务器tsap就用自动增加的地址,客户机端不用该。触摸屏端TSAP地址对应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