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

楼主(2014-01-04):
我最近做了一个工程用了配方功能,但是在数据传送过程中有几组数据传送到PLC时有些数据没有传送过来,但是有几组又可以,我一次传送有1000个数据,请问是怎么回事?有那位大哥能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威纶通的配方数据传输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可能是你由PLC上传到触摸屏的时间不够,造成数据丢失。

楼主:
谢谢回复,那么这些数据大约需要传送多久,如果把PLC和触摸屏的通讯速率有19200改为38400传送速度会快些吗

网友:
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只有在当前画面时才能工作。你使用LB 9012 元件去指示数据的传输,这个时候不要切换画面。

或者将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做到4号公共画面,做成隐藏元件,通过位触发的方式去触发数据的传输。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传送1000个数据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你我试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