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多语言选择

楼主(2014-01-05):
目前试着制作了一个多语言选择的程   序,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状态为“0”时,所有字体都是正常的,把按钮切换到1状态时就不显示文字标签了。

楼主:
刚接触威纶的屏,希望有高手能不吝赐教一下!我邮箱是sdbzzjt@126.com.

网友:
在文字标签库里面将状态数目设置为2.然后再不同的状态里面写入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