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编程序

楼主(2014-01-05):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在学习威纶通触摸屏,试着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上机后还有以下一些问题,主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1.主窗口  START键控制问题,没实现 START  闭合后,点击 HOLD  或 STOP能使其自动复位
2.时间显示问题:程序下载到HMI上后——分钟时间比实际时间快了约10分钟,离线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3.窗口10中,点击SOTP ---REST后弹出安全警告窗口,但只能显示一瞬间,要想实现至少要在复位完成窗口才自动消失
4.窗口12中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运动来确定位置是否正确
5.窗口11有个满料设置,数量达到后,自动弹出满料报警窗口,我用的是PLC控制的,但没实现,该怎么实编程序 触摸屏 程序.rar (337.31 KB, 下载次数: 822)

楼主:
密码一样的:111111,可发给我QQ邮箱:37719249

网友:
你的工程为没看
你的问题:1你用的可能是复归型按钮;
2,时间显示离线模拟它读取的是电脑的时间。下载到屏另后就读取屏的时间了,你的屏本身的时间就快着所以显示会快,可以在屏的右下角的按钮里选择后调整时间。
3弹出窗口的问题肯定是你复位掉了。或者是弹出窗口的按钮也是复归型的。要选用切换型的。
4,你要点动的话就选用复归型的按钮。
5PLC报警信号要在评理最个弹出窗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