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对穿透通信功能比较熟悉的朋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这功能怎么用的吗

楼主(2014-01-08):
看完使用手册后,按照我的理解,穿透通信功能,是当系统寄存器设置好后COM1与COM2或者COM3可以在触摸屏内部连接,像电脑的虚拟串口那样,由于MT6070IH 的COM1与COM2做在同一个接口上,所以我配置时用COM1与COM3进行透传,在线模拟时,在正常模式下往COM3发数据COM1不能输出COM3传进去的数据,而当我设置完后COM3发进去的数据就直接从COM1传出来,就是说在线模拟时,这功能跟我的理解一样,但下载到触摸屏后就不行了,我想知道为何,求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
安装你的设想,我测试了一下,是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好穿透通讯来源端口和穿透通讯目标端口实现数据的交换,最好将2个串口的通讯参数设置为一致的,然后注意下通讯线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线模拟也是可以的,但不知为何下载进去触摸屏就不行,我是这样配置的,Free_Protocol,参数相同,版主是用屏调试的吗,接线我是用标准接口接的

网友:
是用触摸屏调试的。
触摸屏的COM1口 RS232  引脚为 2 RXD  3 TXD 5 GND
            COM3口 RS232  引脚为 8 RXD  7 TXD 5 GND

注意下接线。

楼主:
为什么要屏要做成这样的,那岂不是COM3不能用标准接口?就是不能直接用串口线?

网友:
因为接口有限,同一个接口上有多组串口,脚位定义肯定不一样。每个品牌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就是说COM1那个接口里面可以接COM1与COM2,我才说那COM2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