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结构的怎么整体置换标签

楼主(2014-01-08):
现在只能手工一个一个改,眼都改花了,还容易出错。里面的查找和替换只针对绝对地址有针对标签的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地址?

楼主:
西门子200的用以太网,都在标签库了建了标签的。如果不能结构化用替换也不错,这样太费工费劲了。

网友:
西门子S7-200的自定义标签是可以通过查找地址然后进行替换。我刚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