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时间PLC的读取

楼主(2014-01-10):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一问题请教大家,西门子有一款CPU没有时间,我用触摸屏时间做一个时间控制的程序,比如;今天上午8:00开10:00关,下午14:00开18:00关。PLC怎样读取触摸屏的时间,怎样用,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在触摸屏上实现,触摸屏编辑软件的元件里面有排程的选项可以去实现你说的功能。

如果需要将触摸屏时间发送到PLC。可以使用定时式资料传输元件或者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都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