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EB8000中设置?

楼主(2014-01-12):
PC用USB线与MT6070IH连接,可以把每次配料情况实时记录到PC上么?如果可以,怎样在EB8000中设置?

网友:
USB端口只能用来上传下载资料和程序。

楼主:
谢谢
那怎样在PC中看到配料情况历史记录?

网友:
实时记录需要将触摸屏设置为MODBUS从站,将PLC数据传输到触摸屏本机地址中,电脑通过MODBUS协议去获取本机地址的数据。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不是如果用户需要定期备份运行记录之类的,就必须选择能接U盘或存储卡的屏?谢谢

楼主:
PC与MT6070IH连接用rs232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定期备份和楼主说的实时拷贝到PC是2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RS232  RS485都可以。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