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组向HMI寄存器赋值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1-13):
short a[6],  i=0
GetData(a[0], “Device 1”, 3x, 0, 6)     //从Device1读取6个数到a[i]数组
SetData(a[i], "Local HMI", LW, 11, 6)    //把a[i]数组保存到LW11~LW16中

如果想把把a[0]~a[5]的值存储在LW11,LW1011,LW2011,LW3011,LW4011,LW5011中,还能使用循环语句吗?谢谢

网友:
short a[6],i=0,address=11
GetData(a[0], “Device 1”, 3x, 0, 6)
for i=0 to 5
SetData(a[i], "Local HMI", LW, address, 1)
address=address+1000
next i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嗯。

楼主:
short a[6],i=0,address=11
GetData(a[0], “Device 1”, 3x, 0, 6)
for i=0 to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blade34兄弟,试过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