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以太网 多台触摸屏 通信

楼主(2014-01-13):
设备要求:九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一台TK8070iH触摸屏控制.
九台触摸屏怎么与一台以太网IES3016L-2F、三菱Q系列PLC(Q13UDVCPU、Q04UDVCPU、Q173DSCPU、QJ71GP21-SX、QX42-S1、QX41-S1、QX40、QJ71C24N-R4)连接?三者是怎么连接的?是用三菱PLC里面的那个模块来控制触摸屏的???是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N-R4???还是CPU???还是用输入模块???
具体点的,要是有例子是最好了,谢谢了!!!
新手菜鸟请勿喷!

网友:
是每一台触摸屏单独连接一个三菱的PLC吗?如果每一台触摸屏都要控制所有的PLC的话,那么就要在没台触摸屏上添加相应的远端PLC,然后把远端触摸屏的IP地址填进去,然后都接入到IES3016L-2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用一台以太网交换机IES3016L-2F(14个端口)跟9台威纶通触摸屏进行通讯的,怎么接线,硬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