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排程问题

楼主(2014-01-14):
大家晚上好,今晚问一个关于排程问题,排程的时间设置我选择的是地址,问题是时间到了结束不了,也就是关不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是按官网范例程序里面的D08.排程器示例制作的,希望到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
请上传程序

楼主:
排程-定时式资料传输.zip (423.52 KB, 下载次数: 638)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有几个问题啊,首先你这个星期应该是通过plc程序控制的的吧,我没发现有这个控制星期的功能,有点话得向你请教了。如果要启用结束功能:方法1 需要设置LW2,你看看帮助。方法2:可以再用个排程,把Y0设为OFF,地址就不是你那个结束地址了。

网友(2015-01-01):
排程,当前时间在设定范围内无法启动,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

样例可以,可是我自己做了一个一样的,当设定的时间在设定时间范围内时,不能得电输出。我晕死了,

网友:
请高人尽快解决,我快疯了。

网友:
EB pro软件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