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L变量问题

楼主(2014-01-15):
前段时间修改一个以前的程序,发现原来的程序(v4.65.05建立)在离线模拟时出错(显示“...指令引用...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字样),随即EB8000就只能关闭。反复检查原来的程序做修改试验,发现一个问题:在一段宏指令中有一处用了Getdata(a[0],"Local HMI",LB,100,10)  然后用if语句if  a[1]作为判断。结果发现将if  a[1]改为if a[1]==1就排除了故障!而我在以前一直是像前面那样用的。难道新版本的宏指令改掉了?又为何在编译时没有出错提示呢?

网友:
if a[1]==1 或if a[1]==true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