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穿透通讯设置方案

楼主(2014-01-16):
1.请问版主大大以上接法进行电脑对PLC穿透通讯(能实现PLC程序的上传和下载)是否可行?

2.如何在人机端进行正确的设置?

楼主:
天气冷先暖贴

网友:
触摸屏上面要用系统保留字设定好各端口的通讯参数,还有通讯来源端口LW9901,通讯目标端口LW9902,穿透通讯模式LW9903。网站上面有相关的案例程序。

你接线也不对。按说明书上的端口定义去接线。

网友(2014-02-19):
据说串穿透信中触摸屏不可以读取PLC的状态,也就是说穿透通信的话触摸屏就不起效果了,这样的话和在PLC处调试无异了,只是听说哈,个人觉得穿透通信还是三菱的触摸屏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