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后时间,日期显示问题

楼主(2014-01-17):
刚学,新手。。就是在离线模拟的时候,时间,日期显示没问题,准确。但下载到触摸屏后,时间日期却不准了。如何调整?谢谢大家
如下图:

网友:
触摸屏右下角的小箭头可以设置触摸屏时间

楼主:
标题

触摸屏右下角的小箭头可以设置触摸屏时间
引用 网友A:

    點擊日期框架沒彈出鍵盤窗口。修正不了。可解?

网友:
数字旁边应该有个上下三角形可以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离线模拟程序读取的是电脑的时间当然正确了。下载屏里就读取屏的时间了。你要把圈起来的地方的勾去掉。在下载紧屏去。就会在左下角有个黑色的小箭头,点击会出现向左的弹出菜单,点击设置图标,会要求输入密码,一般是111111.然后会在屏中间弹出窗口,有个TIME的选项,接下来自己改吧。不要说不会啊。

楼主:
回复  tongle
你离线模拟程序读取的是电脑的时间当然正确了。下载屏里就读取屏的时间了。你要把圈起来的 ...
引用 网友B: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