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 6070IK问题

楼主(2014-01-17):
TK6070IK历史数据报表为什么标题不能显示汉字?

网友:
到标题一栏输入汉字。在一般属性一栏将字体设置为中文字体就能显示汉字标题。

楼主:
我离线模拟显示中文汉字,但下载到触摸屏变成英文字符了,搞不懂。

楼主:
成功了,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