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操作

楼主(2014-01-17):
各位大虾帮帮忙!
请问我用MODBUS ASCII协议来写程序,怎样将屏中键盘输入的数上传到单片机中,从而改变单片机中某个寄存器中的值。

网友:
直接用数值输入元件,设定好地址直接更改寄存器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串口调试软件接收到的功能码是03,要是写到我单片机寄存器里功能码不是10H或06H吗

网友:
读取是03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