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00i有迟滞现象

楼主(2014-01-17):
如视频中,切换各个页面时,接受的PLC中的变量显示有迟滞。后半段视频中,界面中的速度给定是由电位器给定,但是有时电位器旋转后很长一段时间触屏中的值才能反应过来,长度显示也是的。

另一个问题是,右侧的剪板机上限,那个标签置1时位置莫名变动,请问怎么解决呢?

真的很急,恳求帮忙!

网友:
1.元件延迟显示:可以调高波特率,或者在同一个画面上的元件最好都是使用连续的地址,

2.位置的移动:你在编程的时候,将这个元件的1状态的文字设置成置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