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口设置

楼主(2014-01-17):
请问通讯口比如COM2我要设置成9600,8,ODD,1,怎样向LW9555到LW9559写数据?是开机时执行一个宏指令吗?LW9555到LW9559有没有默认值?如果有分别是多少?说白了就是怎样作最简便?

网友:
最简单的方面是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添加一个MODBUS SERVER,设置为COM2 口,通讯参数设置成9600,8,ODD,1

楼主:
那MODBUS SERVER的站号是不是要和本地HMI的站号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