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状态指示灯?

楼主(2014-01-17):
人机界面图如上, HMI与下位单片机采用MODBUS协议, 想在HMI实现个四选一的功能(四个按钮:点射、短点射、长点射、长射),这4个功能选择 拟采用多状态设置元件,通过写入不同常数来实现(下位机对应同一个地址,不同常数表示不同指令,这个已经理解)。按下这4个按钮中的某一个之后,对应的指示灯变成红色(没按按钮的时候为绿色),该如何实现?

网友:
放4个按钮。4个状态GlF灯图片。把4个按钮设置成复位开开关。复位𠃊B地址分别为对应4个灯地址一致。如:LB0=LB0,LB1=LB1,LB2=LB2,LB3=LB3。这样就做好了

网友:
可以用多状态指示灯,在对应的状态设置成红色,其它状态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