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如何做互锁按钮

楼主(2014-01-18):
就是:比如有2个开关A和B。当A打开,B禁用。又当B打开A禁用。做成互锁状。或叫顺序。这个在屏上怎么做?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元件的安全选项里面有个生效/失效功能。例如A地址的元件,你就在生效失效里面设置成B地址OFF才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