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这样做?

楼主(2014-01-18):
就是把所有按钮集中放一个窗口。然后再按相应按钮進入相应窗口。我试了。不行,用直接窗口做还是间接窗口做?

网友:
有些看不明白!!!
说清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要去某一个窗口/(页面)的按钮全部习中到一个窗口/(页面)中。然后“按”相应的按钮去相应的窗口/(页面)

网友:
可以用触摸屏的3号窗口快选窗口,在快选窗口上去放置切换窗口的元件。

屏幕上左下角的按键就是快选窗口按键。

楼主:
可以用触摸屏的3号窗口快选窗口,在快选窗口上去放置切换窗口的元件。
屏幕上左下角的按键就是快选窗口按 ...
引用 网友A:

    先謝謝姶。我再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