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与三菱FX系列通讯电缆是那个型号的?

楼主(2014-01-18):
是不是MT68-FX?这个是否通用三菱的FX系列?谢谢

网友:
威纶通是不卖通讯线的。

你看下线的接线方法是不是 通讯线的九针公头的 12345对应  8针圆头的47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 我查了下MT68-FX这根线D头其中5#线对小头中的5#了,我把小头剪开把5#线焊接到3#后通讯OK
MT68-FX这根线原来是1,2,3,4,5----4,7,1,2,5
我改后1,2,3,4,5----4,7,1,2,3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