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奇怪问题困挠

楼主(2014-01-20):
譬如:我在三菱PLC中做好了一个简单的启停电路。然后把它写入PLC中。然后再在威纶通屏上做好相应的启停按钮。全部弄好链接PLC通信。但按屏幕的启动按扭PLC没反应。譬如:PLC中的Xo启动按扭已对应触摸屏中的启动按钮,X1停止按钮。也已在EB8000中把启动按钮地址选为X0,停止按钮地址选为X1。但通信后按按钮PLC就是没反应。
后来:我把PLC中的X0改为M0,X1改为M1。再在EB8000中把启动按钮地址选为M0,停止按钮选为M1。然后重新写好连好通信。OK,这回按触摸屏按钮PLC有作出相应的反应了。最后就是要问的是:难道在PLC中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不能用X?非要用M??。反正我把X改为M就好了,用X硬是不成。这我就纳闷了。求指引。谢谢,新手很新,很多东西要问。谢大家指数

网友:
触摸屏都没有办法控制PLC的X点位,X点位的状态是由你的外部的接线来决定的。

楼主:
触摸屏都没有办法控制PLC的X点位,X点位的状态是由你的外部的接线来决定的。
引用 网友A:

    OK。總算明白了。多謝指導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