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拿屏里面的BARCODE到PLC地址怎么拿?

楼主(2014-01-20):
我用的6070i的屏,现在直接在屏的USB口接一个扫码枪,扫码枪用的地址BARCODE  1,想从PLC里面把数据拿出来做比较,怎么实现?

网友:
采用定时式资料传输或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即可;设定好来源地址和目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