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窗口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14-01-21):
我想做一个自动切换相片的相册,共十多个窗口,在一定时间内循环自动切换,请问怎样做谢谢。

网友:
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然后通过时间往此寄存器写入窗口值。

楼主:
后面一句搞不懂丫

网友:
通过PLC程序,隔一定时间间隔往切换窗口的寄存器里面写入画面编号,去显示不同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