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显示问题

楼主(2014-01-22):
触摸屏只显示一半,横的变成竖的,下面没有显示,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把它传回横,选形是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请把方法,说一下。

网友:
点击屏幕右下角的系统设定列,输入初始密码111111,进入里面去设置屏幕的显示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