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趋势图上能显示数据报警点吗?谢谢

楼主(2014-01-23):
即在趋势图上某条曲线有超温之类的能显示出来一个标记或别的什么提示吗?谢谢

网友:
可以在报警功能里面去做。

楼主:
可以在报警功能里面去做。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我先试试,试不出再继续请教。

楼主:
可以在报警功能里面去做。
引用 网友A:

    用网站上的趋势图示例试了,还是无法在趋势图中显示报警信息。只能在事件显示元件中显示。还请版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报警提示就是通过事件显示元件来显示。

你也可用于做一条直线来作为对比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