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菜单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4-01-26):
这种菜单用什么元件实现?界面上貌似有个按钮,点击按钮,弹出一个下拉菜单,选择子菜单中的某一项,弹出相应的窗口~~给点思路或样例工程,谢谢~~

网友:
位状态切换开关、直接窗口 组合实现

点击 位状态切换开关(控制一个位内存置位),显示直接窗口(内存位用来显示或隐藏直接窗口,直接窗口绑定菜单对应的画面),菜单画面点击时清零或者延时清零来隐藏菜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