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asybuilder8000 V4.65 检测不到COM4,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14-01-26):
我的是WIN7 系统, 用一个 USB 转 RS485的转接头来模拟COM4. 从设备管理器里已经看到了COM4 如下:

但easybuiler8000中却看不到COM4,

看不到com4

看不到com4

请问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将就一下软件,改改串口号呗。 可能屏不支持后面那些串口吧?

网友:
触摸屏只有3个COM端口,这是对应触摸屏的硬件端口号。

在线模拟时需要去修改电脑的COM端口。

楼主:
将就一下软件,改改串口号呗。 可能屏不支持后面那些串口吧?
引用 网友A:

nice, 搞定了。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用最新的软件,可以选择COM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