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密码窗口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4-01-28):
我在威纶网站上的程序示例里下载了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rar,看不明白,哪位能解释一下吗?

主要是密码输入正确后,窗口是怎么跳转的?
里面有个宏,但是我找不到触发宏的条件。

宏里的语句
if status==false then
   page=20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这里LW0=20了,是怎么触发窗口跳转的呢?

楼主:
自己摸索了一阵,总算搞清楚了

网友:
在PLC控制里面有添加一条设置,通过LW0寄存器去切换基本窗口。

网友(2014-06-26):
小弟新手,今天看到这条指令想了很久,还是想不明白!!
请问,怎么在PLC控制里面添加一条设置,通过LW0寄存器去切换基本窗口。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问,怎么在PLC控制里面添加一条设置,通过LW0寄存器去切换基本窗口。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元件中的<PLC控制>
点击<新增>
选择<切换基本窗口>项
指定PLC寄存器。往此寄存器中存入的数据值就是需要切换的窗口编号。比如指定PLC地址为:L100,要切换到触摸屏的11号窗口,就将11写入L100,要切换到触摸屏的20号窗口,就往L100中写入20。写入的数值如果相应窗口编号不存在,则不切换。

例:
short page=12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1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