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标签问题

楼主(2014-02-07):
如何修改指示灯文字标签在指示灯上的位置 ,如      状态0,状态1,如何修改状态1文字位置,知道状态0的修改。

网友:
调出视图菜单下面的元件状态条。去切换当前画面是显示0状态还是1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