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和单板机通信

楼主(2014-02-07):
TK6070IP和单板机通信,屏设为从机,连写两组数据或连读两组数据之间的等待时间,如何确定,时间越短越好,读写数据最大多少个寄存器。

网友:
用什么协议通讯?这些参数都可以在设备列表里面去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