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02-08):
请问西门子CPU226和CPU224与触摸屏TK6070iH如何设置通讯连接,以及通讯线如何做?,在资料中找不到TK6070iH的使用资料.

网友:
接线用触摸屏的1 2 5 脚接PLC的 8 3 5脚。

将PLC的通讯端口波特率设置为9.6K

楼主:
谢谢斑主!我看看是不是我的线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