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触摸屏与三菱FX1S连接的在屏里的数值输入值后在PLC无法显示

楼主(2014-02-08):
TK6050IP触摸屏与三菱FX1S连接的在屏里的数值输入值后这个值作为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使用,在PLC无法显示,必须要通过在PLC的MOV指令转换一下就可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程序有问题!你的输入值放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改一下输入数据的格式。

楼主:
作为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设置用的,现在我采用MOV指令转换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你的设定值直接使用D寄存器,不是用T寄存器。而且注意下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