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MT6070IH中设置穿透通讯?

楼主(2014-02-08):
怎样在MT6070IH中设置穿透通讯?HMI IP是多少啊?点击“读取HMI通讯参数设置”获取吗?我是新手,多谢指教

网友:
不需要设置IP,MT6070IH只能通过串口进行穿透,在触摸屏程序中添加MODBUS Server,然后将数据来源端口和数据目标端口设置后,并对COM口数据进行更新之后就可以进行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