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想做这个程序。帮帮我

楼主(2014-02-08):
我想做个多段温度控制系统
就是想用威论通+加三菱PLC来做。
但考虑加热控制器是用可控硅驱动电热丝的,加热控制器是采用4-20MA电流驱动方式。
我想在威论通上可以实现:可以输入温度值,当当前温度刚开始时或未达到输入温度值时,要有一个随温度可变的4-20MA的电流来控制加热控制器,当温度慢慢升高时或温度达到输入温度值时,这个4-20MA电流也会随之减少,来达到温控目的。
我是想问:这个可变的4-20MA电流从那取来?从PLC?,或者添加其他器材?,而且这个4-20MA电流要受温度改变而改变,而且用触摸屏也可输入特定的温度值来控制。
哎!新手什么也不懂,所以只有问老师了。。谢谢。

网友:
从PLC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或者直接用带485的仪表作控制就可以。

网友:
如果要用PLC和威论通来做,PLC需要用到特殊模块 ---温度模块、AD模块,如果加热用SCR控制的话还要用到DA模块,那么整个设备造价比较高,
本人建议可用威论通的屏与加热控制仪表做modbus RTU的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贵没问题。要购那些才料?。要做8段温控。

网友:
你的8段控制温度,是指有八个独立的控制温度吗?而且8个都要在触摸屏上设定温度是吗?
如果一定要按你的想法做,那么需要下面元件:
PLC、温度特殊模块(看你的测温探头选择用那一种类型,Pt100的选择FX2N-4AD-PT,选择热电偶的的用FX2N-4AD-TC,)由于你8个测温,所以需要温度特殊模块2块。
AD模块用FX2N-8AD(用于控制SCR来调节加热器)  。
DA模块,FX2-4DA 2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8段控制温度,是指有八个独立的控制温度吗?,对 ,非常感谢。不明白在问你,我是新手啊,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了。FX2N-8AD有4-20MA输出电流的吗?我是用来控制加热电力调整器的,这个调整器要4-20MA电流控制的

网友:
是输出4--20MA,现在有事情要出去下,在这里回你问题比较慢,有什么事情你加我PP吧,524497783

网友:
FX2N-8AD是输出4-20MA的,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比较慢,现在有事情要出去下,什么问题的QQ上说吧,524497783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AD模块是输入的,要输出用DA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