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与仪表modbus

楼主(2014-02-10):
用数值显示元件来显示仪表某一个地址的内容,但维纶接收两个连续字节内容并显示,而仪表的每一个地址都代表一个参数。如何在维纶上显示一个字节的内容,麻烦师傅解答,谢了。

网友:
仪表每一个地址是表示一个字节吗?

如果是,那就需要通过宏指令进行数据处理。

楼主:
麻烦提供案例,谢谢

楼主:
我用宏指令读取仪表数据,LW100和LW101只能显示1到127,,128及以上显示****,是什么原因,麻烦解答,谢谢

char command[32],response[32]
short address, checksum
short read_no,return_value,read_data[2]

FILL(command[0], 0, 32) // 初始化command[0]~command[31] to 0
FILL(response[0], 0, 32)

command[0] = 0x01 // 站号
command[1] = 0x03 // 读寄存器 (功能码是 0x03)

address = 0// 起始地址 (4x_1) 是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read_no = 2// 总的寄存器数目为2
HIBYTE(read_no, command[4])
LOBYTE(read_no, command[5])

CRC(command[0], checksum, 6)// CRC校验计算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OUTPORT(command[0], "SB194E", 8)// 发送读命令
INPORT(response[0], "SB194E", 9, return_value)// 读取回复的命令

if (return_value >0 and response[1] == 0x3) then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 << 8)// 计算4x_1的数据
read_data[1] = response[6] + (response[5] << 8)// 计算4x_2的数据

SetData(read_data[0]," Local HMI", LW, 100, 2)//计算后的数据送到触摸屏上来显示

楼主:
还有麻烦解释下面的语句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 << 8)// 计算4x_1的数据
为何要 << 8

网友:
数据定义使用无符号的数据格式,unsigned short、unsigned char.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 << 8)// 计算4x_1的数据
为何要 << 8

意思是:response[4] 为16位数据的低8位数据    response[3] 为它的高8为数据。所以要高8位左移8位+低8位组成一个16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