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4-02-10):
触摸屏与PLC已经连接上来了,并且也能通过触摸屏控制PLC的启停,但是触摸屏总是提示没有连接上,是什么原因,该怎样作呢?

网友:
用最新版本的软件新建一个工程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是你原程序哪些元件的地址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软件版本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