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如何显示两位数时间

楼主(2014-02-10):
TK6070IH如何显示两位数时间,日期,比如10:1:2如何显示成10:01:02.还有星期日显示的是星期0,我想让他显示成星期日,要不就是星期天。

网友:
要显示两位数时间,在数值显示元件的“字体”设置中,将属性中的对齐方式设置为前导零。星期显示可以添加一个多状态指示灯 元件,地址设置为LW9023,状态数设置为7,分别在标签中将状态0-状态6设置为星期 日、一、二、三、四、五、六 。

网友:
回复 楼主:

    让时间显示两位数的设置是在数值显示元件设置页面的“字体”页面,把对齐方式改成前导零,同时数字格式要设置为小数点前两位。
至于让星期天显示“星期日”这个功能可以用多状态设置元件来显示,对应七种状态,“0,1,2,3,4,5,6”对应“日、一、二、三、四、五、六”。